[求助] 关于输入噪声源怎么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4-01-02):
选择port和其他激励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port带内阻吧

楼主:
所以选择的port时候是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选择的port时候是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吗?

我的意思是说port元件带内阻,所以输出端的噪声电压和不带内阻的vsource元件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