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或2023 synopsys EDA 软件

楼主(2024-01-02):
因设计需要,请教一下ubuntu22.04中安装2022或2023的synopsys EDA 软件的安装,悬赏或者付费均可,详细请添加525607734微信,谢谢!!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IC EDA环境一般不都是Redhat(付费)或者centos(免费),为啥要在ubuntu上装,再一个为啥要用那么新的版本,低版本稳定而且bug较少

网友A:
推荐 ubuntu 20.04 和 EDA 配合还不错。我就在用

网友:
目前RHEL7.9是最好的。也是免费的。 添加EPEL源就可以了

网友:
无论是自己学习,还是真正的做设计,在ubuntu上安装都没什么意义,徒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 ubuntu 20.04 和 EDA 配合还不错。我就在用

2004其他的都还好,就是icc2会段错误,换了好几个icc2都不行,大佬你有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