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enerate clk 定义在output port(PAD)上

楼主(2024-01-03):
请教一个问题,如题,把generate clk定义在output port上(如*_div2,*_div4),用PT抽lib时,发现这个generate clk name会被rename成*_1 *_2,这样会导致block sdc无法集成给上层sys用,有没有办法保证这个clk name不改变。 这里提供下目前解决思路,用一个是否FLAT的变量控制:

if{$FLAT == 0} {
set CLK_NAME = "*_div2"
} else {
set CLK_NAME = "*_1"
}

但是我想从flow上解决这个问题,不知广大网友是否有思路;

网友A:
那就不定义在port上,定义在internal leaf pin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定义在port上,定义在internal leaf pin上是一样的

已解决,感谢;方案:输出信号加一个dont touch BUF再接到port上,将generate clk定义在DONTOUCH BUF上(即 internal leaf cell 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