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这个电压温度曲线怎么plot不出来not a kept output

楼主(2024-01-03):
not a kept output
下面那两个都可以

楼主:
图好像很糊

网友A:
在output里保存一下这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put里保存一下这根线

保存了也不行

网友B:
加个0 ohms的电阻做下分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0 ohms的电阻做下分割即可

谢谢,为什么这条线电压只要接了输出pin就plot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