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时序设定相关问题

楼主(2024-01-03):
咨询一下,根据CRFB的结构可以很容易推导到差分方程,但是如何通过差分方程来确定开关的时序呢?

就是右图中phase1/2是如何确定的?比如第一级V[n]反馈是phase2,而第二级V[n]反馈是phase1,然后g反馈系数那边的phase2/1开关;

如果单从图示的phase1/2开关,通过电荷守恒是可以推导得到scale的差分方程的,不过这个只能算是反向验证吧?

网友: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有大佬回复的时候记得踹我一脚

网友A:
我刚才想了一下,V[n]是根据第一第二级积分器积分的phase来确定时序的啊,g[n]也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哪个phase积分,这里其实都可以,只不过要注意第一级积分器是不带delay的,所以它在积分的时候,第二级积分器要开始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想了一下,V[n]是根据第一第二级积分器积分的phase来确定时序的啊,g[n]也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第一级第 ...

有道理,如果按积分阶段才反馈到各积分器的输入级,那上图phase2的时序就是对的,phase1先采样,phase2再传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