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计算] 转角处电阻

楼主(2024-01-03):
对于常见的长条金属线,用方块电阻计算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转角的,比如90度转角的金属线,电阻该如何计算

网友A: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

90度转角电阻计算

90度转角电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

谢谢,不过有点麻烦,转角处的电阻需要考虑电子的路径,电场的分布,直接通过面积比值计算会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