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中other end path的required time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4-01-03):
如下图所示,下面other end path中的required time 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我这里是做完placement之后的report timing

网友A:
require time上面这几项的和就是,注意加减号

网友B:
Other End Arrival Time就是capture clock edge。
还没做CTS,没有clock tree,Other End Arrival Time为0。
这里的data path是从CLK falling edge到CLK risinge edge,因为是setup check,计算的时候要把capture clock edge往后推一个cycle,就有了phase shift 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quire time上面这几项的和就是,注意加减号

抱歉 我好像没说明确,我是指第二个表格中的required time 0.248那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her End Arrival Time就是capture clock edge。
还没做CTS,没有clock tree,Other End Arrival Time为0 ...

抱歉 我好像没说明确,我是指第二个表格中的required time 0.248那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 我好像没说明确,我是指第二个表格中的required time 0.248那个是怎么算的
...

2楼已经回复了

换句话就是现在arrival time 0是不能满足的,只有推迟到required time 0.248才能使slack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