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仿真和sp仿真得到的增益不同

楼主(2024-01-03):
各位大佬好,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放大器接同样的负载仿hb的1dB压缩点和sp的S21得到的增益不同,hb得到的大概10dB,而s21显示只有1.8dB左右。是因为hb默认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匹配吗?

网友A:
这两个仿真是同一个电路原理图吗?按理说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仿真是同一个电路原理图吗?按理说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是同一个

网友:
1、你把testbench发出来一下吧,光两幅图分析不出来,目测大概率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阻抗不匹配的话,port上的功率跟器件上的功率是不一致的。
2、打个比方,假如你输入端不做匹配,虽然你pif设置的是0dBm,但是你输入端是高阻,这个时候到器件上的功率可能只有-10dBm,这个时候就导致S21和功率增益不一致的问题。
3、具体你也可以自己实验一下,看看PORT的电压设置为1V时,PORT两端的电压差是否为1V。

网友(2024-02-23):
蹲一个,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4-07-31):
蹲,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蹲,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当把port的虚部阻抗设为零时,S21和HB结果就一样了

网友:
hB仿真一直报等待spectre license是缺什么feature呢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B:
当把port的虚部阻抗设为零时,S21和HB结果就一样了

这是因为port器件里的虚部阻抗不会算在port里的,会等同于串联在port外面一个电感or电容,从port节点看出去,对内仍然只有实部,对外会多一个设置的虚部。

网友(2025-12-08):
port的实部不会影响,一旦虚部不是0,就会使得sp的S21和hb在小信号时的增益不一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