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set_wire_load_mode的问题

楼主(2024-01-03):
请教各位大佬:

我使用dcnxt_shell的block abstraction流程,综合了block和top。
在综合block的使用我使用了-topo参数,带上了floorplan,以解决congestion等问题。
在综合top的时候,我没有使用-topo参数,因为top上的时序和绕线还好,问题不大。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top里面虽然我设置了set_wire_load_model和set_wire_load_mode top这两个命令,但是这两个命令好像没有生效,report_timing的报告里面Wire Load Model Mode是Inactive,对于同样的net,block的capacitance和top不一致。

请问block用-topo,top不用的情况下,该如何设置set_wire_load_mode?

网友A:
dct直接吃tlu+,wire load model已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t直接吃tlu+,wire load model已经没用了

但是我在top上面没有用dct,用的还是dc,因为rtl还没有freeze,block和ram还一直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