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光接收机中跨阻放大器眼图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4-01-03):
TIA的带宽大概在18G,输入了25G的PRBS15信号,眼图效果出现了上冲和下冲,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过补吧。有AC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补吧。有AC曲线吗

ac响应

网友:
你是哪个实验室的

网友:
从AC上看带内很平,你看下group delay是不是带内偏差变化很大,但是我觉得你眼图其实挺好,这个ring是高频的,应该是高频有个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