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vclp检查不出来power switch chain链断开,是哪块设置不对嘛?

楼主(2024-01-03):
如图,是vclp里面的设置,这种设置检查不出来power switch  chain断开的情况。问下各位大佬有什么设置可以检查出来这个问题。

网友A:
1.在我的理解里面vclp应该是查不了这个,这个属于逻辑部分。
2.我觉得可能formality可以查这个问题。
3.redhawk/pt查开启速度的时候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我的理解里面vclp应该是查不了这个,这个属于逻辑部分。
2.我觉得可能formality可以查这个问题。
3.red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我的理解里面vclp应该是查不了这个,这个属于逻辑部分。
2.我觉得可能formality可以查这个问题。
3.red ...

大佬知道clp是查什么的嘛? 能查出这种问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知道clp是查什么的嘛? 能查出这种问题嘛?

vclp主要查pg连接关系的,检查网表中的pg连接和upf中是否一致,以及不同的电压之间是否有iso或者lvl等这些pg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lp主要查pg连接关系的,检查网表中的pg连接和upf中是否一致,以及不同的电压之间是否有iso或者lvl等这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