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M大于90°有问题吗

楼主(2024-01-03):
如图所示,进行stb仿真,结果显示LDO的PM大于90,主要是遇到零点上去的,这样合理吗?

网友:
零点在次极点之前,PM就是有一段大于90,合理。

网友A:
PM GM都要看,所以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 GM都要看,所以还是有问题的

GM也大于0,这样是不是一定稳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