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的HVNW带NBL和不带NBL对latch up的影响

楼主(2024-01-03):
最近在用tsmc .18 BCD工艺,发现当两个HVNW连到不同pad时,如果两个HVNW都不在NBL内,则DRC对两个HVNW距离的要求比较低,而如果其中一个在NBL内则要求两个HVNW的距离要求就很高,想请问一下从原理上要如何理解这样的DRC,为什么在NBL内的HVNW会更加危险,因为从剖面图上看这两者的深度是差不多的?

网友:
耐压的区别吧

网友(2025-02-20):
能否求一份design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