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Toolbox 里的PSD会报错

楼主(2024-01-03):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unning the simulationa and the simulation was terminated Caused by.
Error due to multiple causes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Error in 'untitled/Power Spectral Density/sinker' while evaluating expression.

在官网上下的两个SDtoolbox安装包 导进toolbox中去后。PSD模块报错
在B站上看到有人说这个问题,但没给具体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在matlab下载SDToolbox 2 作者: Piero Malcovati替换原来的成功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在matlab下载SDToolbox 2 作者: Piero Malcovati替换原来的成功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

按之前教程我从官网上下了这两个,把SDtoolbox替换成了SDtoolbox 2之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在matlab下载SDToolbox 2 作者: Piero Malcovati替换原来的成功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

非常感谢,但还是没有解决。

公司的安装后还是不能用。  学校工位的安装后能用了

更新--------------------------------------------------------

学校工位的matlab安装SDtoolbox后 跑出来一次PSD,然后就跑不出来了!!!????
什么条件都没动。
这什么玩意!?

网友(2024-02-17):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点评):
sinker报错大概率是因为2022b之后不支持这个函数使用方法,可以选择安装2022b以前的matlab

楼主:
解决了,是自己代码的问题,自己代码有冲突

网友B(2024-03-20):
sinker报错原因大概率在于2022b之后的matlab删除了旧的函数方法,导致sinker函数无法使用。可以使用2022b之前的版本进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ker报错原因大概率在于2022b之后的matlab删除了旧的函数方法,导致sinker函数无法使用。可以使用2022b之 ...

不过,我当时用2019也试过,也是那个问题。最后发现应该是代码中的某个函数同样使用sinker,导致数据占有。
但因为自己只是使用这个完成建模,对代码内部运行的逻辑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之后没有深究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当时用2019也试过,也是那个问题。最后发现应该是代码中的某个函数同样使用sinker,导致数据占有 ...

我啥也没改,换成2021就顺利进行了,咱也没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啥也没改,换成2021就顺利进行了,咱也没深究

那还挺好,我当时吧2019-2022 a/b下了个遍,都没解决
哈哈,能调好就行

debug方向:1.换版本          //这种解决了最好
                  2.代码冲突      //可能是引入的函数冲突,重新建banch,然后一点点加函数,直到冲突
                  3.代码太多,或者1.2.都不行的话,建议是不要用库中的PSD了,直接用代码来计算。代码网上都有,也不太复杂。

网友C(2024-08-08):
2024a版本先在命令行窗口输SDtoolbox打开工具包后,再打开simulink后就没问题了,或者直接在工具包文件夹里双击SDtoolbox.mdl文件启动matlab,再打开simulink。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在matlab里面打开sinker函数这个文件,然后在simulink里面运行模型就可以进行PSD分析了,好像是因为新版本Matlab对于interpreted function的调用逻辑的问题。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C:
2024a版本先在命令行窗口输SDtoolbox打开工具包后,再打开simulink后就没问题了,或者直接在工具包文件夹里 ...

感谢!!!!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您好,小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这个问题Error due to multiple causes.
矩阵维度必须一致。
计算表达式时 'order_4ex/Power Spectral Density/sinker' 中出错。
神奇的是之前都没有报这个错误,然而第二天再跑就有了,回想了一下自己两天的操作,我把SDtoolbox 1的文件夹SDT删除,只留下了SD toolbox2的,问题就神奇地解决了,综合了一下楼上大家的解决方法,可能是1,2工具箱并不兼容的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