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温度越高,放大器增益越低?

楼主(2024-01-03):
小白想从微观粒子的热运动去解释这个现象,但我在百度和知网都没查到比较准确的答案。

      BJT、MOSFET、HEMT、HBT的结论都一样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个人认为 温度越高,载流子的热运动加强,会导致迁移率降低。

网友A:
从mosfet的角度说下我的理解。从平方律出发,运放的增益公式可以表达为:
Av=gm*ro
gm=Un*Cox*(W/L)*(Vgs-Vth),ro=Vearly*L/I
=>Av=Un*Cox*W*(Vgs-Vth)*Vearly/I
其中Un、Vth、Vearly都是负温度特性,所以温度上升,Un、Vearly减少,(Vgs-Vth)增加
其中Un、Vearly减少的程度大于(Vgs-Vth)增加的程度,所以Av减小。仿真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osfet的角度说下我的理解。从平方律出发,运放的增益公式可以表达为:
Av=gm*ro
gm=Un*Cox*(W/L)*(Vgs-V ...

谢谢,仿真验证是个好思路,我回头也用别的工艺试试看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A:
从mosfet的角度说下我的理解。从平方律出发,运放的增益公式可以表达为:
Av=gm*ro
gm=Un*Cox*(W/L)*(Vgs-V ...

我仿真出来的结果和你不一样诶,温度升高,gm是减小的,但是ro是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