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m如何抓取引号内的字符

楼主(2024-01-03):
请问vim如何抓取全文指定引号内的字符?

网友A:
正则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则应该可以

正则表达可以替换已知的字符,若是文件中有多个引号内容各不相同如:“a”,“b”,“c”,那该用什么指令使之只留下a b 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则表达可以替换已知的字符,若是文件中有多个引号内容各不相同如:“a”,“b”,“c”,那该用什么指 ...

也是用正则,使用:s/"\(.*\)"/\1/ g吧,可以替换当前行的,全文替换的话,:后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用正则,使用:s/"\(.*\)"/\1/ g吧,可以替换当前行的,全文替换的话,:后加个% ...

可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则应该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