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偏置电路设计

楼主(2024-01-03):
本人新手小白,在设计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时,进行DC仿真看静态工作点的时候,输出节点的电压电位很高,导致PMOS进入线性区,这种情况是因为偏置电路设计不合理吗?要怎么修改偏置电路,求助大佬们

电路宽长比和DC工作点如下:

运放

运放

偏置电路

偏置电路

DC工作点

DC工作点

网友A:
全差分运放需要共模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运放需要共模反馈电路

所以现在不正常工作是因为没加共模反馈嘛?这种全差分是不加CMFB的情况下是不是都会出现这种DC不正常的情况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现在不正常工作是因为没加共模反馈嘛?这种全差分是不加CMFB的情况下是不是都会出现这种DC不正常的情 ...

对,原因就是这种全查分输出情况,两边输出都是高阻节点,输出DC电压很容易受到轻微电流变化导致的DC工作点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原因就是这种全查分输出情况,两边输出都是高阻节点,输出DC电压很容易受到轻微电流变化导致的DC工作 ...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如果是单端输出的话不需要CMFB电路,双端输出是要反馈的,不然高阻输出节点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5-07-16):
你偏置电路感觉也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