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TL设计

楼主(2024-01-03):
如果只有耗尽型的MOS管,可以做TTL电路吗,或者反相器之类的,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

网友A:
耗尽型depletionMOS管,可以做TTL电路
???
耗尽型depletion的MOS管为何要做TTL ????   都MOS管做CMOS 就好, 如果你说电压 那很多CMOS 都可做. 为何特别需耗尽型的MOS管?   还是你说 指纯MOS  没  电阻电容?    TTL是早期bipolar design , 现在 CMOS MOS 特性和BJT 完全不同, 但要做VOH VOL   VIH  VIL   IOH IOL 还好,  但 bipolar 输入电流 这特性跟MOS 不同, IIH IIL  可能比较难 , 除非用电阻  .  标准cmos 都enhance mos .   depletion mos 在cmos 比较长depletion nmos . 但 指 nmos typ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尽型depletion的MOS管,可以做TTL电路 ???
耗尽型depletion的MOS管为何要做TTL ????   都MOS管做CMOS ...

就是PDK里只有耗尽型MOS管,电阻电容等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尽型depletion的MOS管,可以做TTL电路 ???
耗尽型depletion的MOS管为何要做TTL ????   都MOS管做CMOS ...

就是我不了解能不能做,之前只做过增强耗尽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