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频率的温度补偿怎么做

楼主(2024-01-03):
请教各位,vco的频率的温度补偿怎么做?就是温度变化时,vco频率会漂移,为了防止超出一根cap array线的覆盖范围而引起失锁,该如何对vco进行频率的温度补偿。谢谢

网友A:
相邻两个区间交叠。区间切换就会少很多,毕竟温度不会短时间大范围来回变化很多次,不影响应用。

网友B:
你的VCO是啥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CO是啥结构

LC tank的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C(2024-08-04):
引用 网友A:
相邻两个区间交叠。区间切换就会少很多,毕竟温度不会短时间大范围来回变化很多次,不影响应用。 ...

看过类似的说法,不太理解,温度变化Vtune超过可调范围,频率band曲线切换到相邻的band时,VCO的频率变了,PLL应该会重新锁定吧,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温度变化时,PLL还是锁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过类似的说法,不太理解,温度变化Vtune超过可调范围,频率band曲线切换到相邻的band时,VCO的频率变了 ...

看应用,有些应用不需要时钟一直高精度工作,如果要求时钟一直高精度工作,连切换band的抖动也无法容忍,那确实不行。

网友:
增加VCO  pulling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应用,有些应用不需要时钟一直高精度工作,如果要求时钟一直高精度工作,连切换band的抖动也无法容忍, ...

WIFI应用呢

网友:
wifi应该会不停的切频率吧?就是不清楚是pll切,还是靠混频器。专门用于wifi 的pll论文应该挺多的,你搜搜看?

网友(2025-07-17):
LC的还好吧,漂得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