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sram的power pin一般在什么阶段连接?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楼主(2024-01-03):
100资产
首先介绍一下我这边的情况,我在做带upf的综合时,check_mv_design产生的报告有error显示sram的power pin未连接,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就尝试在dc脚本中连接这个power pin,并且使用man connect_supply_net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通过connect_supply_net连接这个pin的

然后我就在dc脚本里面加了这句命令:

其中VDD是我的top domain的primary supply

但是check_mv_design时又发现了这样的信息:

想请教下各位这样操作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在这里连接这个pin,那么这个check_mv_design的Errror如何消除,或者说这种macro的power pin都在什么阶段连接呢

网友A:
这没啥关系,直接忽略就好了,因为SRAM的power pin是inout而不是input所以可以作为driver, supply port VDD自然也是driver, 那就相当于这个supply net有multi driver了

非要解的话将power pin改为input, 或者create_supply_net的时候加上-resolve parallel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啥关系,直接忽略就好了,因为SRAM的power pin是inout而不是input所以可以作为driver, supply port VDD ...

多谢,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啥关系,直接忽略就好了,因为SRAM的power pin是inout而不是input所以可以作为driver, supply port VDD ...

我这个里面报了很多这种sram的power pin未连接,我全部加上约束后,有一部分消失了,有一部分居然还在,但是我发现原因是说找不到这个pin,这个就很矛盾;如下图所示,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check_mv_design报错:

dclog报错没有该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里面报了很多这种sram的power pin未连接,我全部加上约束后,有一部分消失了,有一部分居然还在, ...

确实很矛盾,对比一下成功和失败的sram.lib看它们的VDDCE的attribute是否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矛盾,对比一下成功和失败的sram.lib看它们的VDDCE的attribute是否完全一致?
...

我在check_mv_design后面重新connect_supply_net就是ok的...很难理解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