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求滑动平均数

楼主(2024-01-03):
求问如何用veriloga或者是利用calculator求一条曲线的滑动平均数

网友A:
movingavg

Calculates the moving average for the specified signal.

Syntax:
movingavg( sig[, n])
movingavg( sig=sig[, n=n])

sig:  The signal.
n:  Nuber of points specifying the bin size. Default: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ingavg

Calculates the moving average for the specified signal.

好像没有这个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vingavg

Calculates the moving average for the specified signal.

这个好像是MDL里面的函数?可惜不太会用MDL

网友(2025-04-28):
顶一下,真的需要这个功能,查线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cadence有这个MA的脚本,花钱的客户可以跟他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