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 ADC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4-01-03):
请教一下大神,在跑ADC后仿真时,由于提取的寄生参数太多了,导致后仿真跑得非常慢。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后仿真的速度,或者是在提取寄生参数是应该怎么去设置提取寄生参数R+C的阈值之类的来降低寄生参数的数目,这个阈值要定多大,并保证后仿真的可靠性。ADC的采样率300k左右。

楼主:
类似这个pex阈值设置大小大概要设置多少合适?并保证后仿真的可靠性

网友:
提取关键节点的就行了

网友:
你也可以手动把不重要的寄生删掉,会快一些,不是高速应用可以不提r

网友:
也可以在setup里设置High为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