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进行drc的时候怎么设置内部pin为常数?

楼主(2024-01-04):
如题,由于进入DFT模式的控制信号有一个是通过IO进入,需要等待IO上电,所以进行DRC的时候会因为没有进入DFT模式报出D1

网友A:
可以试一下,set_dft_signal -hookup_pin top/pin1 -view existing -type Constant -active_state 1 -test_mode all
想设为1就把active_state设为1,否则就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set_dft_signal -hookup_pin top/pin1 -view existing -type Constant -active_state 1 -test_ ...

我用的就是这个指令,不过多了个-port选项,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指令,不过多了个-port选项,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删了试一下吧,记得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这个要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试一下吧,记得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这个要开

可以了,那现在是不是内部pin声明一次常数,外部port口再声明一次,这样子实际测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那现在是不是内部pin声明一次常数,外部port口再声明一次,这样子实际测试是一样的吗?
...

应该不用外部port再声明了,现在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过DRC检查,所以在scan的时候才把这个pin暂时tie到1或0,到atpg的时候,工具应该会自己识别,可以run一下atpg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外部port再声明了,现在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过DRC检查,所以在scan的时候才把这个pin暂时tie到1或0 ...

用set_test_assum 也可以,这个只在drc有效,这样子不会影响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set_dft_signal -hookup_pin top/pin1 -view existing -type Constant -active_state 1 -test_ ...

同问下这个在tessent 工具有这条指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下这个在tessent 工具有这条指令吗?

tessent的玩法跟DC不一样,如果你问的是tessent中如何把内部pin设为常数,可以这样:

add_primary_inputs  a/pin1
add_input_constraints  a/pin1  -CT0

网友:
用一个端口值接管,ltest_en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