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或者55nm的工艺能做10GHz的PLL吗?

楼主(2024-01-04):
40nm或者55nm的工艺能做10GHz的PLL吗?

网友:
可以,但是要看你對power要求是多少。製程越老,在相同頻率(10Ghz)要求下,vco phase noise 較好,但要更多power才能達到震盪頻率,用ring oscillator應該做不到,只能用LC vco

网友A:
Ring会难一点,但也可以,LC就没什么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g会难一点,但也可以,LC就没什么压力了

好的,thank you

网友:
40nm,16G PLL有很多,但是都是LC VCO, ring vco的我确实没有看到

楼主:
是不是1G以上都是L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