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这个design.sp文件跑后仿

楼主(2024-01-04):
如题,这边版图提QRC参数给我提供了一个design.sp文件,我不清楚怎么用这个后仿,求大佬帮助!是需要我把这个里面的参数添加到网表里面吗?以前只跑过带pex.netlist的后仿,用Calibre跑的,这个查了很多资料也没看明白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4399927        建config吧

网友B:
这就是后仿真的网表,相当于前仿真网表加寄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后仿真的网表,相当于前仿真网表加寄生参数。

我把它和原本ADE_L生成的网表拼起来就好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它和原本ADE_L生成的网表拼起来就好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4399927        建config吧

我这边按照他的办法创建config但是报了这个错误,这个是因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按照他的办法创建config但是报了这个错误,这个是因为什么啊

解决了嘛   之前我遇到的unbound variable问题,都是重启软件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嘛   之前我遇到的unbound variable问题,都是重启软件解决的。。

没解决。。。。重启了两遍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重启了两遍还是这个样子。。。

我后仿流程是,抽出xxx.sp;建config,把xxx.sp加进config;在仿真窗口找到design,把design里schematic改为config;在仿真窗口找到netlist,再recreate,如果xxx.sp添加成功,在netlist的最后会有include xxx.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仿流程是,抽出xxx.sp;建config,把xxx.sp加进config;在仿真窗口找到design,把design里schematic改 ...

我这边是卡在recreate这个环节了,就是这个环节显示缺少变量那个错误

楼主:
我拼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sp文件有一些符号是网表里面非法的,一个一个删要删几千行。。。。而且有的如果删除了意思就会不一样了

楼主:
他报的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