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 Testkey

楼主(2024-01-04):
想询问一下大家在Fab中 做Testkey一般是使用什么方法做呢?

是手动一个个拜访上去,然后连线吗?
还是自己编辑脚本来实现自动布局和连线吗?

网友(点评):
能实现自动布局布线吗?

网友A:
一个一个摆放上去,设定好间距吧测试结构铺好,然后放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摆放上去,设定好间距吧测试结构铺好,然后放器件。

一条Testkey好像有很多,一个一个摆放上去感觉需要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Testkey好像有很多,一个一个摆放上去感觉需要很久

差不多,一个testkey五百颗左右,要一个月左右Tape out。
工作嘛,着急干嘛。

楼主(2025-11-21):
需要通过软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