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mbly isolation

楼主(2024-01-04):
TS工艺里面seal ring的设计规则有个assembly isolation ,我按照规则画了个seal ring 跑DRC有个报错:Minimum width of Assembly isolation >=5um, 可是我所有器件距离seal ring已经隔了10um还是过不了, 我看设计规则图解关于assembly isolation就是一片空白,跟器件隔开一定距离就行,为什么会报这个错,难道这片区域需要一个layer来覆盖吗,有没有做过的大佬帮忙给我解释一下。

楼主:
不用了帮忙了,刚发帖就找到问题所在了,已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啥原因啊,是咋解决的啊,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啥原因啊,是咋解决的啊,感谢解答 ...

这个assembly isolation其实就是空白,啥都不画,我是因为pplus超出了sealring的范围一点点到了assembly isolation区域,所以报了个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ssembly isolation其实就是空白,啥都不画,我是因为pplus超出了sealring的范围一点点到了assembly  ...

哦哦,好的好的,已经改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