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大佬前辈这个管子导通吗

楼主(2024-01-04):
感觉VGB太小,貌似没有导电沟道

楼主:
但是好像衬底和S的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
我记得Razavi在书中有提到过这种情况,在第二章例2.5,Vbs正偏可降低Vth,但是这衬源结不就导通了,这样还能够正常工作吗?不知道有无大佬进一步解释一下

网友:
沟道都没形成,怎么导通,要导通你的衬底也要接负电压,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也会有一部分三极管结电流,因为DBS其实成为一个三极管。

网友:
bs二极管导通了,假设衬底接触足够好的话,s的-5V是维持不住的,会被拉到-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