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坐标原点放置问题

楼主(2024-01-04):
小白刚接触DB工艺,请教佬们一个新手问题,dongbu工艺的芯片是左下角放置坐标原点还是芯片中心放置原点?之前画的海力士是芯片中心放置原点,并且在dr里有说明,但是db的dr里找不到,可否告知一下在dr里的哪一个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A:
dongbu工艺的是坐标原点放在芯片左下角,之前很多其他工艺都是这样,最近接触海力士的才知道坐标原点放在芯片中心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gbu工艺的是坐标原点放在芯片左下角,之前很多其他工艺都是这样,最近接触海力士的才知道坐标原点放在芯 ...

收到!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B:
很多工艺TO的时候有选项,左下角和中心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工艺TO的时候有选项,左下角和中心都可以

收到!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