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级源随器(SSF)是什么反馈机制?

楼主(2024-01-04):
大佬们,SSF是什么反馈机制呢?有分析过的大佬吗?简单给解剖下?

楼主:
明白了,并联反馈,也即是并联-并联反馈,另一种命名方式就是电压-电流反馈,即检测电压反馈电流。在输出一侧并联反馈总是使得输出电阻降低至原来的1/(1+bata*A)

楼主:
文献中说是并联反馈,什么是并联反馈,一般不是由“检测方式/返回方式”命名吗?

网友:
按照shunt-series这种说法说的吧。教科书上都有吧。

网友:
个人觉得分析下M2更好,M1是顺带的功能,M2并联电压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献中说是并联反馈,什么是并联反馈,一般不是由“检测方式/返回方式”命名吗? ...

由“检测方式/返回方式”命名,或者“由“返回方式/检测方式”命名的都有,Gray和Razavi的命名方式就不一样,你可以对照一下

网友A:
看做一个折叠的两级放大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一个折叠的两级放大器就好了

没看懂, 能否展开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能否展开讲讲?

个人的方便记忆的理解,欢迎讨论学习

如图,可以理解为高增益的放大器接成buffer当跟随器用

如图,可以理解为高增益的放大器接成buffer当跟随器用

网友B:
M1 Gate +, VFB -, M2 Drain +也就是M1的Source+,负反馈。跟随。输入端是电压,并联。输出端是电流,并联。 增大输入电阻,减少输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 Gate +, VFB -, M2 Drain +也就是M1的Source+,负反馈。跟随。输入端是电压,并联。输出端是电流,并联 ...

drain+一般都是指漏端电流增加是吧?不可以看作电压增加吗?这样输出不就是电压了吗?

网友:
输出实际是电流----,
输入电压变化-----mos电流变化----通过电阻转化为电压变化-----拉回输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