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接触LDO,请问有大佬能讲一下这个LDO的大致工作原理吗?小妹先行拜谢!

楼主(2024-01-04):
整体是NMOS LDO,用SSF作Buffer,Loop1Loop2分别用两组电压供电。求大佬讲讲内部各结构功用和作用方式。

网友A:
这个应该是FVF结构的LDO,红色回路为慢环,确保DC精度。绿色环路为快环,响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FVF结构的LDO,红色回路为慢环,确保DC精度。绿色环路为快环,响应速度快。 ...

正解

网友:
论文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FVF结构的LDO , 这个要跟着学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FVF结构的LDO,红色回路为慢环,确保DC精度。绿色环路为快环,响应速度快。 ...

嗯嗯,您看下图中慢环LDO运放输入正负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您好,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您看下图中慢环LDO运放输入正负是不是接反了?

你是对的,要的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