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 ring

楼主(2024-01-04):
TS的 .18工艺,我按照design rule做了个seal ring ,单个sealring 能跑过DRC,但是做MPW就会又sealring的报错,具体就是原因就是seal ring里面的孔是长条形的,是一个环,design rule里面也是这么做的,单个seal ring确实过了没报这些孔的错,但是放两个sealring就会报孔的错误,具体就是:
CO.W.1:contact width !=0.22
VIA1.W.1 :VIA1 must be 0.26 x 0.26
VIA2.W.1 :VIA2 must be 0.26 x 0.26
......
都是孔的问题,有大佬知道这么解决吗,是sealring做的有问题少了layer还是做mpw的时候需要一层layer来规避这些错误。

网友A:
少了sealring layer ?
fab提供 sealring gds为什么不使用

网友B:
sealrin不是自己做的哈,会有fab提供的gds。里面的via不是drawing层,应该是bar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sealring layer ?

这个有的,不然单个sealring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alrin不是自己做的哈,会有fab提供的gds。里面的via不是drawing层,应该是bar层。 ...

pdk里面没有,fab就只给了个sealring的设计规则,让我改,请问bar层具体是哪一层,我这VIA12处理drawing 就只有pin和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alrin不是自己做的哈,会有fab提供的gds。里面的via不是drawing层,应该是bar层。 ...

还有sealring应该是长孔没错的吧,我看另一个工艺里面自带的sealring孔就是长孔围城的环,总不能方孔把sealring打满把。

网友C:
PAD层和prbndry层有嘛

网友:
可以和fab厂说  这个错的风险自己承担  让他们放行  PDK下应该有提供的 加了drc屏蔽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层和prbndry层有嘛

pad有,prbndry没有,不过这个层我记得应该就是个边界吧,能用在sealring上吗?

网友C:
我这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

能发个图片吗,包括seal ring的样子和使用层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片吗,包括seal ring的样子和使用层次。

样子都一样啊,使用到了这些层,我这也是T家.18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片吗,包括seal ring的样子和使用层次。

发了图片,审核还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了图片,审核还没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子都一样啊,使用到了这些层,我这也是T家.18的

加了prboundary还是过不了,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没有加OD2和RPO这两层,你放两个seral ring不会报错吗?

sealring是否需要DRC相干的层来跳过DRC检查。

网友C:
我只有这几个层次,你要不把你的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这几个层次,你要不把你的贴出来看看

我这不准截图,我用的是:

DIFF
PIMP
CONT
METAL1
VIA12
METAL2
VIA23
METAL3
VIA34
METAL4
PAD
PSUB2
SEALR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不准截图,我用的是:

DIFF

你要不吧我的那些层次加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吧我的那些层次加上试试?

OD2和RPO是覆盖整个seal ring,还是金属部分,我的seal ring最外面4.1um不能放金属。不知道你的seal ring是不是铺满金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D2和RPO是覆盖整个seal ring,还是金属部分,我的seal ring最外面4.1um不能放金属。不知道你的seal ring ...

OD2外边沿,内超出DIFF为5um,PRO外边沿是一个4.1um的条状环,然后内部挨着DIFF继续向内一个5um的条状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OD2外边沿,内超出DIFF为5um,PRO外边沿是一个4.1um的条状环,然后内部挨着DIFF继续向内一个5um的条状环
...

有点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没看懂

你要不加我微信或者私聊吧,这解释不通了

网友(2024-04-26):
如果DRC开了full chip和with sealring的设置,那应该就不会报错了。sealring layer会被自动识别,然后DCR屏蔽掉这部分的error

网友:
忽略,我们做的也是有这些错的

网友D(2024-08-16):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没有,最后还是让代工厂waive掉的。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