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的dspf文件怎么转换为EMIR可用?

楼主(2024-01-04):
Calibre pex提取的dspf文件怎么转换为EMIR可用?

如题。

网友A:
em用的一般是QRC抽取的,需要包含em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用的一般是QRC抽取的,需要包含em用的信息。

谢谢,如果仅是IR drop的话,需要修改些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用的一般是QRC抽取的,需要包含em用的信息。

还有在EMIR仿真IR Drop时,AVDD被识别为signal而不是power是为什么?

网友B(2025-02-13):
Calibre pex提取的dspf, 请问有没有脚本可以参考下
pex 提取dspf 的input 除了gds, 必须的还有什么啊? 我看calibre.rcx 里面还有个rules, 这个rules 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libre pex提取的dspf, 请问有没有脚本可以参考下
pex 提取dspf 的input 除了gds, 必须的还有什么啊? 我 ...

这个rule是电路的仿真模型里面来的,有不同的corn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ule是电路的仿真模型里面来的,有不同的corner

好的,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