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简单差分两侧输出电压不相等

楼主(2024-01-04):
仿真了一个简单差分,没搞清楚为什么两侧输出为什么不相等,为什么还有个鼓包?有大佬能解答下吗?谢谢

楼主:
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
加个工模反馈就好了

网友A:
ac激励给得有问题?左边给了+500m ac,右边输入管处给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激励给得有问题?左边给了+500m ac,右边输入管处给了什么?

-500m ac

楼主:
后来又想了一下会不会可能是AC默认左侧幅值是Vcm+500,右侧幅值是Vcm-500,所以曲线不相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个鼓包

网友:
可能是共模抑制比的问题?理论上这种结构共模抑制比应该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