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插入antenna cell

楼主(2024-01-04):
  在innovus中插入antenna cell的命令是什么

  图形界面在哪里插入

   求助各位好心人!

网友A:
用attachDiode -diodeCell xxx -loc {xx xx}  -pin xx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ttachDiode -diodeCell xxx -loc {xx xx}  -pin xx 命令

谢谢,我想在问一下这个有没有gui操作

网友B(2024-06-07):
引用 网友A:
用attachDiode -diodeCell xxx -loc {xx xx}  -pin xx 命令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attachDiode这个命令,但是ecoRoute之后,前面加的diode优化不见了,请问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attachDiode这个命令,但是ecoRoute之后,前面加的diode优化不见了,请问你有遇到这个 ...

我是插fill cell之前加的diode cell,设置FIXED和dont touc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插fill cell之前加的diode cell,设置FIXED和dont touch

我也是在addFiller之前attachDiode,目前我是手动将diode的status改成FIXED才能正常做下去,请问设置成FIXED这一步你是用命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addFiller之前attachDiode,目前我是手动将diode的status改成FIXED才能正常做下去,请问设置成FI ...

dbest [dbget -p top.insts.name DIODE].pstatus fixed

你对应一下你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best [dbget -p top.insts.name DIODE].pstatus fixed

你对应一下你的设计

我尝试了下,dbGet好像是个搜索命令?并不能修改cell的status?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了下,dbGet好像是个搜索命令?并不能修改cell的status?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

dbGet是搜索命令,前面有个dbSet,将dbGet的数据设置成FIX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