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斩波运放+SC notch filter

楼主(2024-01-04):
模拟小白,最近在做一个这样的运放,陷波器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网上资料也比较少,希望大佬可以帮忙指点!
1、SC陷波器中的电容大小如何取值,以采样保持的原理理解SC陷波器的话,中间电容只是用来存储输出电荷,电容值是不是可以取得比较随意?
2、加上SC陷波器的三级嵌套米勒补偿为什么在对第一级进行补偿的时候要把电容分成两个,分别接在陷波器的输入输出两端?
3、SC陷波器对三级运放嵌套米勒补偿理想情况下有没有影响?
大家有相关资料也可以帮忙推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看你是做项目还是发论文,这个电路很复杂,如果是做项目的话,建议先分析最基础的单通道chopper+SC notch filter的特性与传递函数,在考虑嵌套米勒补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做项目还是发论文,这个电路很复杂,如果是做项目的话,建议先分析最基础的单通道chopper+SC notch f ...

是做毕设项目,目前不加SC notch filter的结构已经基本能仿真与理论匹配了,但是加上notch以后,补偿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2024-05-10):
顶一下,我也是做这个,没头绪

网友(2024-12-25):
顶一下,我也有电容取值原则这个疑惑

网友:
类似结构码一下

网友(2025-02-03):
这篇论文中第四页有说:Notch filter带来了一定的路径延迟,可能导致局部不稳定性。
个人理解:因为notch filter和chopper之间的频率存在90度的相位差,信号从运放输出端反馈经过Notch filter的输入端做补偿,可能使得反馈回路可能不稳定,所以需要再notch filter之后增加反馈通路。但此时如果有大信号波动,也是因为有相位差的原因,瞬态响应变差,所以notch filter前后都需要需要加上反馈电容。

感觉理解的不是很透彻,看有没有大神补充纠正补充一下。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做项目还是发论文,这个电路很复杂,如果是做项目的话,建议先分析最基础的单通道chopper+SC notch f ...

请问有基础的chopper+ SC notch filter的资料推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