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怎么获取几条path 的skew

楼主(2024-01-04):
如题现想要检查几条path 之间的skew,是否满足要求

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取,
用get_attribute [get_timing_paths   ] 能获取到吗

网友A:
可以,每条path都抓max和min的arrival, 然后求:
    MAX(|pathA_max_arrival - pathB_min_arrival|, |pathB_max_arrival - pathA_min_arrival|)

如果这样算还觉得不够悲观,比如说认为OCV不可忽略,那就直接set_data_check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条path都抓max和min的arrival, 然后求:
    MAX(|pathA_max_arrival - pathB_min_arrival|, |pat ...

这样抓出来的不是data_arrival的时间吗,skew 不是要算时钟上的clock lantency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抓出来的不是data_arrival的时间吗,skew 不是要算时钟上的clock lantency 吗
...

你说的是clock skew而不是两条数据路径的skew? 那get_timing_path -to clock_pin就好了

另外,PT跟ICC/ICC2一样可以通过report_clock_timing来报clock 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clock skew而不是两条数据路径的skew? 那get_timing_path -to clock_pin就好了

应该是两条数据路径的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