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的瞬态响应出现震荡

楼主(2024-01-04):
设计了一个斩波运算放大器,跑pss和pac、pnoise都没出问题如图所示,如图所示;

结果跑瞬态电路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会出现诡异的震荡现象,不清楚为什么怎么办......求助各位大佬!

pnoise

pnoise

pac

pac

瞬态放大电路

瞬态放大电路

诡异震荡

诡异震荡

网友(2024-03-0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振荡,能具体交流一下吗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你的等效输入噪声是怎么仿真的呢?我是用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结构,同相输入端给的一个PORT,设置的是DC信号为共模电压值。跑了PNOISE结果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了好几个量级,想看下你是怎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