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

楼主(2024-01-04):
ade explore中用parameter analysis 一直处于pending状态是为啥

网友A:
看看你的CIW,大概率是ERR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CIW,大概率是ERROR了

你好,没有ERROR,只报了一个超时的问题,我改了无限长也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ERROR,只报了一个超时的问题,我改了无限长也还是这样

可以尝试重启,我就是重启了一下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