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插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4-01-04):
兄弟们,想请问下,教材上的这种插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我也想自己画图

网友:
第一张图visio好画,第二张图一眼origin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也许不是画出来的,是仿真出来的或者测量出来的数据通过excel等处理软件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