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跑LVS报错,生成的标准验证规则格式中这一行有问题,各位前辈能帮忙看一下吗

楼主(2024-01-04):
并没有发现有格式上或者其他的错误,但是它反应这一行有问题

楼主:
这个文件是跑LVS RULE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是跑LVS RULE文件

换个calibre新版本呢?比现在版本要新一些的

楼主:
我把这一行删掉后,load  lvs rule 还是报的这个错误,那就说明不是这一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calibre新版本呢?比现在版本要新一些的

layout文件是618版本的   calibre是617  可能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LVS 的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具体行数和原来的不一样,你直接用行数去定位是定不准的.  去搜一下 nm_at_1_var  看看什么情况,在229行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