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端的电阻有何作用?

楼主(2024-01-04):
如图,想请问下这个电阻有何作用?

网友A:
It is called as limiting resistor. By any means residue during ESD will not affect the gate of input s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is called as limiting resistor. By any means residue during ESD will not affect the gate of input ...

网友:
ESD电阻,注意下接触孔和宽度。
版图上也不同于普通电阻,要做特殊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