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做S参数仿真显示 “No DC convergence”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04):
错误显示如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有源的电路吧。你先做一个DC的仿真看看能不能不收敛。做任何的仿真之前都需要先做DC仿真确定工作点。你这个电路DC仿真不收敛,那就不会去做SP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有源的电路吧。你先做一个DC的仿真看看能不能不收敛。做任何的仿真之前都需要先做DC仿真确定工 ...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有源的电路吧。你先做一个DC的仿真看看能不能不收敛。做任何的仿真之前都需要先做DC仿真确定工 ...

您好,我是做了三级放大,每一级的S参数仿真均可以,但是级联匹配到一块就报错,是我级联的时候哪里没注意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电容的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您好,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把电容换成理想电容还是有这样问题,请问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