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把整根path线的直角走线转换成斜边走线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1-05):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angeRightToBevelWholeNet.il,然后先选中要处理的path,之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2或者ChangeRightToBevelWholeNet()调用。

之前写过一个处理单直角或者双直角的脚本

把path的直角边转换成斜边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50447-1-1.html

这次写了一个直接处理一整根path线,算是个补充吧

楼主:
更新版2.0

修复了一个多选执行就会出错的BUG。

若是不想再下一次,就在for循环结构体的上一行添加这句代码即可:newPoints=nil

楼主:
更新

修复了一个小BUG:在Group里使用的时候生成的填充金属依然还在Group外面,使得金属Merge不成功

网友A:
您好!您的脚本只能对Path进行运算对吧。您看能不能多加几个判断:
先判断选中的layer是什么类型:path、pathseg、polygon、irregular(多边形或者带slot的多边形),然后再对这几种类型进行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脚本只能对Path进行运算对吧。您看能不能多加几个判断:
先判断选中的layer是什么类型:path、pat ...

类型越多,代码越多。path最常用,pathSeg没必要,所以够用了。要是有兴趣可以自己写写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型越多,代码越多。path最常用,pathSeg没必要,所以够用了。要是有兴趣可以自己写写看
...

好的,感谢!

网友B:
wei sha wo bao  cuo a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i sha wo bao  cuo a

bao sha cuo?

网友:
bu zhi dao wei sha , wo shang chuan bu l tu  pian,ye gai bu l zi ti
*error*dpsetq:polygon is reentrant——(102.5  69.8)(102.5 82.9)( 102.5, 76)(102.6 76)。。。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B:
突然又能打字了,执行的时候报错同时选中的线也是不规则的乱飞的图形。由于上传不了图片我把报错抄下来:

*Error*dbSetq:Polygon is reentrant-((102.5 69.8) (102.5 70.8) (102.5 75.8)(102.5 77)...)
后面就是四个坐标,我去查我的线也没凹角啊,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又能打字了,执行的时候报错同时选中的线也是不规则的乱飞的图形。由于上传不了图片我把报错抄下来: ...

你是不是用wire画的?脚本不支持pathSeg,只对path生效,因为里面对于point的算法应用于pathSeg就全乱了,需要专门针对pathSeg写算法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又能打字了,执行的时候报错同时选中的线也是不规则的乱飞的图形。由于上传不了图片我把报错抄下来: ...

想了一下也不对,如果是用wire画的线是直接waive掉了,不会处理,你能给我看一下你还没用脚本处理前的线是什么样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也不对,如果是用wire画的线是直接waive掉了,不会处理,你能给我看一下你还没用脚本处理前的线 ...

是apr生成的,我看是path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也不对,如果是用wire画的线是直接waive掉了,不会处理,你能给我看一下你还没用脚本处理前的线 ...

我手动画了几根path线是可以的,apr生成的q显示属性是path,但应该还是wire,拐角处是断开的,所有不成功。这个脚本对wire没办法用是吧,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pr生成的,我看是path呀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我写的代码有Bug,现已重新上传了一版,要是不想再下一次,就按照我更新的说明改一下。

改完后你再试一下是否还出错,不过看你的那些线都是一节一节的,没有直角的中间点,脚本执行了也只会变成一节一节的polygon

网友:
下载新的执行完不乱飞了,但是边角没有变斜角,path的话还是可以用正常的。是不是还是wire的原因啊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我写的代码有Bug,现已重新上传了一版,要是不想再下一次,就按照我更新的说明改一下。 ...

是的,它变成矩形了,但是边角并没有变拐角。那我就放弃吧要不,总是麻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动画了几根path线是可以的,apr生成的q显示属性是path,但应该还是wire,拐角处是断开的,所有不成 ...

apr生成的那些线还是path,只是End Type是extend而已。

这脚本只能用于path,pathSeg我不常用,所以不想写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它变成矩形了,但是边角并没有变拐角。那我就放弃吧要不,总是麻烦你

这种断成一节一节的线本质上就是几根path线一起选,而不是当成一根path线,这样就好理解了吧。你真要处理这些散的path线就先merge一下,然后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C(2024-05-15):
好像没动静,脚本检查没问题呢,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动静,脚本检查没问题呢,运行不了

我看到了一堆cc,你除了改函数名还改了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一堆cc,你除了改函数名还改了啥?

函数名太长了,就改了函数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名太长了,就改了函数名

因为你除了改函数名,还改了内部代码,所以我不清楚你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你除了改函数名,还改了内部代码,所以我不清楚你的问题出在哪

额。。。内部代码没改,就改了你这个函数名字而已,而后skill调试是没问题的,所以才奇怪,绑定快捷键使用,ciw窗口没任何提示,版图也没任何影响,直接输入函数()使用则返回n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内部代码没改,就改了你这个函数名字而已,而后skill调试是没问题的,所以才奇怪,绑定快捷键使 ...

你看你发的截图,最后fix grid的代码中原本的变量coord也变成了cc,这和你的函数名一样,所以我才不确定你改动了多少东西。

你可以再下载一次,然后不做任何改动跑一次试试看

网友D(2024-09-24):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大佬写的脚本在哪里运行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大佬写的脚本在哪里运行吖

用法处说了怎么用,难道~CIW窗口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在哪个词看不懂,只能用最浅显的方式说了。
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就是打开virtuoso后出现的第一个显示有log信息的窗口。

在CIW窗口输入这句代码:load("ChangeRightToBevelWholeNet.il")加载脚本运行。

网友E(2024-11-06):
请问大家,这个脚本能不能实现path线的拐角是0.2um直角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家,这个脚本能不能实现path线的拐角是0.2um直角长?

有需要可以自行调整下面两个变量的比例参数:

bevelLength=0.5*net~>width
addPointLength=0.7*net~>width
但调了这两个参数有可能会使后续的斜边填充变形,可以继续修改后续算法以达到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需要可以自行调整下面两个变量的比例参数:

bevelLength=0.5*net~>width

大佬,怎么在你发的代码里没有见这两个参数?

网友:
着着着火了 发表于 2024-11-7 10:46有需要可以自行调整下面两个变量的比例参数:

bevelLength=0.5*net~>width

切角固定0.5,每个切角与path线连接的长度也是固定,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束金属线的切角,请问怎么修改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怎么在你发的代码里没有见这两个参数?

你搜一下吧,在开头的第一个foreach底下,没有这两个参数脚本就出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实现图片这样的功能,切角固定0.5,每个切角与path线连接的长度也是固定,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束金属线的切 ...

你这个问题更像是我另一个脚本的,我现在想到的思路如下(结合我另一个脚本的方法):

1.无论框多大的bBox,都只找拐角的那个point
2.通过选中的path获取线宽width
3.通过上面两个参数计算出坐标,切出拐角的polygon
4.计算出两个目标点的坐标,一个用于生成bevel,一个用于删除bevel(就你截图随便一根线上下拐角的那两个顶角)
5.根据线的方向写算法,生成一个0.5长度的bevel,和polygon融合,切出一个0.5长度的bevel,删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更像是我另一个脚本的,我现在想到的思路如下(结合我另一个脚本的方法):

1.无论框多大的bB ...

大佬能帮忙写下,具体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能帮忙写下,具体怎么实现呢?

我已经写过了,帖子开头有链接,和你的要求比只是没有固定距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一个能切固定距离的脚本

例子、方法、思路都告诉你了,还不会那我也没办法

网友F(2025-01-14):
这个版本是不是没有f3自定义比例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版本是不是没有f3自定义比例系数了

没了,不常用,所以就撤了

网友G:
快捷键设置好了,也load成功了,但是没有反应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快捷键设置好了,也load成功了,但是没有反应呀

ciw窗口没报error,快捷键加载的也对,就是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提示框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ciw窗口没报error,快捷键加载的也对,就是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提示框选
...

你这是wire,不是path,这个脚本是应用于path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是wire,不是path,这个脚本是应用于path的

是path呀,用p画出来的,不是r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path呀,用p画出来的,不是r画的

okok,我懂了,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