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超级源随器的偏置电流的设置

楼主(2024-01-05):
打算将超级源随器用在LDO中当buffer,电流I1与I2应该如何设置,是设置成一样吗?

其次就是上图中Vo后面接的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对超级源随器的环路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4-07-22):
解决了吗?楼主同问

网友A:
design I2 > I1,

這樣M2上的current 才不會抽乾I2

這個loop stb 很難顧因為這裡一樣有兩個pole: Vo 端跟 M2 gate端

可以加C 到 上面I2的 bias MOSFET gate端去compens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sign I2 > I1,

這樣M2上的current 才不會抽乾I2

大哥是不是写反了,I1>I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不是写反了,I1>I2

摁對, 寫反了,感謝指正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老哥,能讲一下思路不

我是用的米勒补偿 加在MOS栅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