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设计类型中typical MOS具体含义?

楼主(2024-01-05):
在器件的制造过程中,会放置Long/Short/Narrow/typical channel 的管子。其中Long/Short/Narrow都容易理解。

对于typical Size 管子,感觉还是有些模糊。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typical应该如何理解?或者说如何定义?
2. 其特征尺寸大致是多少?为何说该尺寸下的管子为typical的管子?
3. Typical管子的尺寸会随着技术节点的变化而变化吗?

期待大佬解惑!

网友A:
一般是四个角吧  Wmax Wmin Lmax Lmin     Typical 我的理解是Wmax Lmin  这种情况下管子的performance是最快的,Logic爱用W较大Lmin的管子然后和面积ban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四个角吧  Wmax Wmin Lmax Lmin     Typical 我的理解是Wmax Lmin  这种情况下管子的performance是最 ...

那请问Typical管子的尺寸会随着技术节点的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四个角吧  Wmax Wmin Lmax Lmin     Typical 我的理解是Wmax Lmin  这种情况下管子的performance是最 ...

查到资料了。和你说的一样。
DC MOS测试器件分为Large (Wmax Lmax); short (Wmax Lmin); Narrow (Wmin Lmax)和Small (Wmin Lmin).
其中,short channel就是typical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资料了。和你说的一样。
DC MOS测试器件分为Large (Wmax Lmax); short (Wmax Lmin); Narrow (Wmin Lm ...

对的,原因就是Wmax Lmin的 速度是最快的  一般logic设计用这种类型的管子,所以作为typical,一般与节点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原因就是Wmax Lmin的 速度是最快的  一般logic设计用这种类型的管子,所以作为typical,一般与节点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