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打不开

楼主(2024-01-05):
版图文件打不开说识别不了,并且layout文件也不现实大小了 (如图只有28,后面没有k) ,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2024-02-05):
你这个是不是换工艺导致的问题?

网友:
万能的重启

网友:
你有没有搞定啊?有恢复版图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直接value变成0,数据损坏无法恢复了。不知你那边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版图数据崩了,需要用oaScan指令去修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图数据崩了,需要用oaScan指令去修数据。

我这边数据无法恢复,用oascan不行。另外问题就是怎么产生的数据崩溃?什么操作会极易导致数据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数据无法恢复,用oascan不行。另外问题就是怎么产生的数据崩溃?什么操作会极易导致数据崩溃?
...

1.可能是你方法不对,先把临时的一些.lock文件删掉才能修,不删掉.lock文件,文件会被锁住导致你没有编辑权限而修复失败。
2.数据崩溃的原因可能是实际的版图数据大小和在硬盘上保存的数据大小不一致造成,没有及时保存强行关闭版图造成(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你方法不对,先把临时的一些.lock文件删掉才能修,不删掉.lock文件,文件会被锁住导致你没有编辑 ...

谢谢解答。
我的原始版图layout文件夹内无异常显示,没有lock,也没有异常退出产生的备份文件。
oascan 修复的时候尝试各种命令均显示无法修复成功。

如果是异常退出,有备份的文件,可以用备份的文件恢复版图,这个有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
我的原始版图layout文件夹内无异常显示,没有lock,也没有异常退出产生的备份文件。
oascan 修 ...

可以看一下你敲的指令和指令执行之后的结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
我的原始版图layout文件夹内无异常显示,没有lock,也没有异常退出产生的备份文件。
oascan 修 ...

1.  .lock文件是隐藏文件,你可以使用clsAdmin指令将.lock文件删掉

2.  版图数据损坏时,不会生成layout.oa-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你敲的指令和指令执行之后的结果吗?

有一份指令和其结果

running:oaScan -lib lib_name -libPath /home/*/lib_name -cell cell_name -repair -verbose(在此之前有run命令不包含-verbose的时候,结果应该和下面一样的)
ERROR:Corrupted database encountered:Unable to read design data from design  lib_name/cell_name/layout. The long map/Window cannot determine the byte-swap direction.The value 0x00000000 is an unexpected value.
NOTE:1 error encountered that prevents the repair of this database.
Processed 2 darabases
- 1  design
- 1 DMDat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份指令和其结果

running:oaScan -lib lib_name -libPath /home/*/lib_name -cell cell_name -repai ...

路径不对,oaScan不能使用绝对路径,只能使用相对路径。敲指令的路径要在存放版图的位置的上一级目录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径不对,oaScan不能使用绝对路径,只能使用相对路径。敲指令的路径要在存放版图的位置的上一级目录执行 ...

help提示 -libPath 是Full path to the library directory

我去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p提示 -libPath 是Full path to the library directory

oaScan -lib library -cell cell -view layout -repair

你试试这个指令,你的没敲-view layout

网友C(2025-04-11):
引用 网友A:
1.  .lock文件是隐藏文件,你可以使用clsAdmin指令将.lock文件删掉

2.  版图数据损坏时,不会生成layout ...

你好,我画图时软件崩溃,有什么恢复版图数据的方法么,之前在论坛上看过有人说替换layout——oa文件可以恢复,但是没有具体步骤,大佬方便指导一下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画图时软件崩溃,有什么恢复版图数据的方法么,之前在论坛上看过有人说替换layout——oa文件可以 ...

先把layout.oa删掉,再把layout.oa- 名字改成layout.oa 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画图时软件崩溃,有什么恢复版图数据的方法么,之前在论坛上看过有人说替换layout——oa文件可以 ...

把对应版图文件夹下的layout.oa改成其他的名字如layout.oa_bak,然后把文件夹下方的备份文件layout.oa-或者layout.oa+改成layout.oa,然后重新打开版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layout.oa删掉,再把layout.oa- 名字改成layout.oa 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对应版图文件夹下的layout.oa改成其他的名字如layout.oa_bak,然后把文件夹下方的备份文件layout.oa-或 ...

好的好的谢谢佬

网友E(2025-05-23):
引用 网友A:
把对应版图文件夹下的layout.oa改成其他的名字如layout.oa_bak,然后把文件夹下方的备份文件layout.oa-或 ...

请问如果文件夹下没有layout.oa-文件的话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果文件夹下没有layout.oa-文件的话应该怎么解决

那就只能问IT有没有做自动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