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很多资深工程师都喜欢用hspice?

楼主(2024-01-05):
我们这里蛮多资深工程师都喜欢用hspice;我问他们后,有的说hspice比spectre跑的快一点,有的说结果更加精确,有的说收敛性更好;

我自己使用hspice后体验如下:以后精度和spectre相差无异,相同算力下仿真速度只有APS的80%左右,而且出现收敛性问题比spectre更多。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使用体验因为我没有找到hspice的正确使用方法嘛,还是说hspice有什么别的隐藏优势?

网友:
之前用hspice超过10年,最近4年多由于公司只有spectre故转而用spectre,以下是我的经验供参考:
就仿真器本身的性能(速度,精度)等,个人觉得spectre比hspice稍微强一些,特别是RF分析,spectre要比hspice强更多。但就仿真习惯与流程来说,感觉hspice更容易结合纯文本界面输入,与spectre有以下差别:
1. 个人比较倾向于通过文本界面来编写仿真输入文件,因为接合高效的vim编辑器相对ADE图形界面输入效率高一些;而hspice语法与大学期间学习的SPICE接近,写起来比较容易,而spectre语法与SPICE差别较大,需要额外的学习与查手册来适应;
2. hspice的.meas语句可以方便测量感兴趣的信号,并且支持每一个分析命令,虽然spectre也兼容.meas语句,但只支持传统的SPICE分析命令(即DC、AC、TRAN),不支持spectreRF分析命令;spectreRF的measure需要用ADE图形界面或Ocean脚本实现,这样就需要在spectre语法之外增加一些学习成本;

网友(2024-12-26):
习惯问题 有的喜欢手写激励  甚至手写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