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入模块时怎么让used是被勾选状态啊

楼主(2024-01-05):
要设置cdsenv吗

网友:
没理解你问题

网友A:
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这个试一试在cdsenv

网友B:
上图,你这描述的根本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pteUsedOnlyScope        boolean        t
这个试一试在cdsenv

谢谢啦好使!想问一下这个语句是从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你这描述的根本没看懂

layout左边的valid used routing

就是这个used

就是这个used

网友A:
在CIW~Options~Cdsenv Editor搜索关键词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IW~Options~Cdsenv Editor搜索关键词找到的

在举一反三一次,比方说想要每次进入layout,Object那一栏的marker选项都是不被勾选的,是哪个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举一反三一次,比方说想要每次进入layout,Object那一栏的marker选项都是不被勾选的,是哪个语句?
...

授至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人家告诉你了在CIW里面根据关键词搜索,自己动手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授至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人家告诉你了在CIW里面根据关键词搜索,自己动手找一下 ...

搜过啊,相关语句很多,一条条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