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ormality对比两个版本的netlist

楼主(2024-01-05):
请问用formality对比两个版本的netlist,是不是不用读svf文件呢?

网友A:
没有逻辑重构就不用,比如传统的PR工具routing完跟init netlist比不用吃svf就能轻松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逻辑重构就不用,比如传统的PR工具routing完跟init netlist比不用吃svf就能轻松pass ...

谢谢!我现在是两个版本RTL的scan mode不一样,有一个是在RTL内部增加了一个模块的scan IO(赋值常数)。lib也不一样,有一个用了有scan功能的lib。这两版要用fm比对netllist。其中scan mode是在RTL内部修改的,dc那边没有设置,我这边应该也不用设吧。这样的情况我是要吃一下svf文件吗?现在没吃svf文件,有一些寄存器模块的连接比对不过(不是那个增加scan IO的模块)
netlist1:

netlist2:

感觉像是这两个网表的逻辑就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是两个版本RTL的scan mode不一样,有一个是在RTL内部增加了一个模块的scan IO(赋值常数)。 ...

有可能只是映射的名字不一样,对formality来说,不吃svf很难比过复杂电路,而这里两个netlist没有继承关系也无法吃svf

1. 要不试一下conformal lec能不能比过;2. 不然就做三次对比,分别是 RTL1 vs. RTL2, RTL1 vs. NETLIST1, RTL2 vs. NETLIS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映射的名字不一样,对formality来说,不吃svf很难比过复杂电路,而这里两个netlist没有继承关 ...

好的谢谢!